encounter 和modelsim联合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7):
我先用DC导出的.v文件和.sdf文件在modelsim里(在modelsim里加了smic库)仿真通过。
但是我用encounter导出.v文件和.sdf文件在modelsim里(在modelsim里加了smic库)仿真时却报一下错误

* Error: (vsim-3033)/home/cwg/v_ok_4_11/EN_source/scalable_FFT1.v(14614): Instantiation of'ANTENNA' failed.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.
#         Region: /t_scalable_FFT/SF/SF_16/F8/F4/S2/MB/CM
#         Searched libraries:
#             /home/cwg/smic/smic
#             work
# Error loading design
# Load canceled

我觉得应该是在modelsim里除了加smic的库之外还得加个里面含有ANTENNA信息的库,但是我却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原因?
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加含有ANTENNA信息的库?
大侠们,谢谢了哈~!

网友:
既然DC导出能够,为什么encounter不行?
跟Modelism没有关系。

楼主:
encounter导出的是实际的版图信息而且比DC还多了antenna和filler的信息撒
所以encounter导出的结果在modelsim里仿真时跟DC导出来的在modelsim里仿真的结果不一样
我在DC综合之后再modelsim里仿真没有什么问题
但是encounter之后在modelsim里仿真却报上面的错误
因为smic给的库里都包含了DC综合之后的基本元件,但是却没有包含antenna和filler的信息,所以就报上面的错误
我就不晓得是啥子原因了
大侠们,是什么原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