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芯片的模拟电地和数字电地

楼主(2009-04-27):
如题,关于芯片的模拟电地和数字电地问题,芯片中用到了IP需要模拟1.8V,核心逻辑用到的是数字的1.8V供电,我很想知道,如果工艺厂商没有模拟的IOBUF,是否可以把数字的IOBUF直接接到模拟的电源上,给IP供电,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。还有就是区分模拟电地和数字电地主要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?

请这方面的专家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……

网友:
数字电源和数字电路是比较脏的,模拟电源和模拟电路是比较干净的,一般来说,模拟电路模块不仅本身的PSRR要求比较高,而且给它供电的电源的PSRR要求也

楼主:
多谢解答!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数字VDD的IOBUF如果用于模拟VDD的供电,可能会有一些噪声,使得模拟器件工作带来一定的风险。或者说为了给模拟器件提供良好的电源,不仅需要电源本身稳定,还需要比较好的IOBUF?
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?

网友:
芯片的模拟电地和数字电地 要分开的吧。。

楼主:
主要是工艺厂可能没有模拟IObuf,只是想模拟电采用数字的IOBUF输入进去,在片内,数字的电和模拟的电地网格还是分开的,但不知道是否会带来一些风险。

网友:
模拟地,数字地在SOC中一定要分开

网友:
If you really have to use common Vdd, make sure that you sim with pkg model.

网友:
貌似必须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