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运放应用选择上:miller、telescopic及folded cascode三者的区别?

楼主(2009-04-27):
最近看了一篇应用资料,告诉说使用这三种结构中使用folded cascode运算放大器比较合适,但在运放的datasheet上一般都没这三者区别,请教高手如何进行选择,谢谢!

网友(2010-07-20):
miler的功耗太大
telescopic 的输出摆幅太小

folded cascode在他们中间折中

网友:
telescopic不就是folded cascode吗?

网友:
telescopic不就是folded cascode吗?
引用 网友A:

这个。。。。。。头一次听说。

网友:
从共模输入范围考虑,folded-cascode可以做到电源电压或者地

网友:
综合考虑~

网友:
额,被鄙视了,其实我没看过lazavi的书,咔咔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其实只是cascode与folded cascode的区别而已

网友(2010-09-24):
这个,我也想问问

网友(2011-03-20):
只是cascode与folded cascode的区别而已

网友:
呵呵,无所谓那个更好哪个更差,视应用情况而定~

网友:
folded cascode 好处比较多,输入共模范围大,而且对电源电压的要求低,电压容限大,容易设计些
坏处就是功耗较cascode的大些,感觉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,只是学术上需要考虑的事情
razavi第九章第五节有比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