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锂电池充电电流大小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4-27):
现在使用的1530mah 时选用的是850ma输出的adapter,这个选择有什么依据么,能否详细讲解一下?
先谢了...

网友:
一般是不大于1Ac的电流充电,充电截止电流为0.1Ac。充电电流越小电量充的越满,电池寿命越小,但时间也越长。这是一个利与弊的权衡。

网友(2022-01-03):
充電電流的大小跟電池容量有關,一般是1C以下
1530mah 时选用的是850ma输出的adapter=〉 0.5C充電電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