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FDAtool生成的fIR滤波器系数在FPGA中实现?

楼主(2009-04-28):
我用matlab里的fdatool工具设计一个fir滤波器后,如何将系数(coe文件)导入verilog代码中,不知道怎么弄,您能否告知从头到尾应具体如何操作,如果有程序借鉴下就更好了。
另外FIR设计中如何对由matlab计算得到的各系数进行量化处理,即浮点数向定点数如何转换,比如基于FPGA设计一个16阶线性相位FIR数字滤波器系数取8位,怎样量化处理呢?。
我的邮箱是
xuxiaoping1212@163.com
请高手多多指教为感!!

楼主:
最好大侠们能够在坛子里讨论。。。

谢谢大侠们了哈:)

网友:
呃。。同想知道,帮顶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数字滤波器的东西,刚好看见了这个,应该是在fdatool里面上面有个target的选项,里面看看应该都有,可以转换成verilog和VHDL呢。楼主有空一起讨论一下嘛,我邮箱是wuqianyu121@hotmail.com

楼主:
to 四楼

这个是通过matlab直接导出verilog代码
可是我想用的是IP核,在Xilinx的FIR低通滤波器中,需要输入一些参数,就是通过matlab仿真得到的,这个我不会哦

楼主:
to 四楼

感谢你的解答,呵呵,我找到那个键了,晕倒,我郁闷了半天的东东,原来就在target里面。都怪学东西学部到家。

网友:
有深度

有深度,也有难度,shaiya gold buy shaiya gold cheap shaiya gold buy cheap shaiya gold 要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,我相信楼主一定可以的哦~

网友:
我也需要将数据导入到IP核中,不知道怎么做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to 五楼
您好,我现在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,不知您现在该问题是否已经解决?希望您能够不吝指教

楼主(2009-05-28):
貌似我是五楼哦

好久没来这个话题看看了 ,
其实我做的很简单,首先不是将我设计的matlab转化成IP核,就是不想直接出来用fdatool直接转化出verilog或VHDL语言
而是想转化出.coe文件,好调用xilinx的IP core时导入这个文件。。。
我也总算看到了.coe文件的内容了,是一些coefdata 也就是一些系数。
不好意思哦,我的问题有点简单
但是我从大家的回答中找到了一种用systerm generator来进行filter设计的建议,而且仿真结果很好直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相知道,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,感激涕零

网友(2009-06-30):
貌似用FDATOOL导出的verilog不能直接用吧。量化的系数并不是2的n次方的和形式,还得想办法分解,这样乘法应该会简单些。我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。
还有,这个用code实现之后的滤波器性能到底如何,有没有与FDATOOL里的偏离,怎样仿真?

网友:
楼上的用过FDAtool自动生成的code没呢?到底好用不嘛?我现在就是想直接用(我才学verilog,感觉直接写代码肯定要出问题)

网友:
建议你看看dspbuilder 那本书,讲的非常详细,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触发器加乘法器加加法器,h(k)*x(n-k)求和

网友:
期待有新的发现!

网友(2009-09-14):
MatlAB中有专门来设计fir滤波器的函数的,好像是fir1(n,wn,……),具体我不记得了,楼上可以去MATLAB的帮助手册看看

网友:
FDATOOL里面选项里可以选择生成HDL代码,基本上是可以综合的。你可以参考下(VERILOG2001);
但是这不是好方法。
MATLAB里面还有一个FIXPOINT工具,你自己看看文档,就可以转成你想要的定点数。然后自己写代码来实现。
但是截掉一部分位数之后会导致传递函数有一定的误差,这个要自己考虑好。

网友:
点击工具栏上的『ba』按钮,可以看到其滤波器系数,将其乘以256,并取整,将其在文本文件里存为.coe文件。将此文件存为fircoef.coe放到工程目录下即可。

网友(2009-11-14):
FILE---EXPORT---导出浮点数,然后在工作空间里乘以2^16,即可化为定点数。cjm swust

网友(2010-04-08):
我没有用IP核 而是直接用fdatool里的上面有个target 产生的vhdl,仿真都能通过。我想可以将fdatool产生的滤波器系数导出来,加到ip中,不置可否?

网友:
您说的浮点数向定点数转化fdatool中也有啊 直接就可转过去。比如我做的cic滤波,我就是用工具直接截位,很成功。

网友(2010-07-27):
    樓主加油
    再發一個貼
    講講心得

网友:
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貌似明白点了

网友(2011-05-16):
量化处理的选项在FDATOOL工具的左下角的7个一数列按钮选项的第三项set qualitization parameters中,在filter arithmetic中选择fix point,此时再去掉best precision fraction lengths的对号,然后在根据你需要的位数在下边的numerator frac. length中键入就OK了

网友(2014-03-23):
楼主这些问题我也遇到  正在学习中  什么 定点数 浮点数  分布式算法 等等 感觉什么都不是很简单呀

网友(2015-12-11):
你调用FIR滤波器的IP核,就可以实现讲coe文件加入到FPGA设计的滤波器中~

网友(2016-03-20):
不知道楼主这方面的资料还在不在?

网友(2017-09-04):
有所收获 谢了

网友(2018-05-16):
楼主好人一生平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