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gma-Delta ADC 的輸入問題

楼主(2009-04-28):
大家好!
請問一個sigma-delta ADC的問題?

我使用SDM toolBox來設計single loop, high order的架構
但是當我把輸入擺幅(Vin amplitude)>0.75Vref時,輸出結果就會飽和,
請問是否我的輸入擺幅只能0~0.75Vref而已??
謝謝大家

网友:
差不多就这样。可以参考任何sigma-delta 的入门书

楼主:
輸入信要大時怎麼辦

謝謝回復!
但是這樣我的輸入信要大於0.75*Vref 時怎麼辦?
總不能要求用戶說輸入信號不能很大喔,不然sigma-delta不能用!!!
謝謝大家了!

网友:
提高Vref,反正用户也不知道你用具体什么vref
或者scale down input signal
或者用multibit

楼主:
方法

謝謝你的回答!
再問一個問題,假設我的系統是16-bit(即0~65535輸出)
我的Vin > 0.75Vref時會飽和!
不管提高Vref或者scale down input signal,讓我的輸出不會飽和,
但是輸出也只能是0.75*(0~65535)=0~49152 而已!
是這樣嗎?
謝謝你的回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謝謝你的回答!
再問一個問題,假設我的系統是16-bit(即0~65535輸出)
我的Vin > 0.75Vref時會飽和!
不管提高Vref或者scale down input signal,讓我的輸出不會飽和,
但是輸出也只 ...

数字可以做任何scaling

你可以设计100% ref 是 17b digital, ADC  最大input signal 是Vref/2,最后adc 输出是16b LSB
这样都满足喽

楼主:
vdslafe

謝謝強者vdslafe的幫忙!感激不盡
另外請問vdslafe,您會直流(DC)輸入範疇的sigma-delta ADC嗎?
我想問一些小問題!
謝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謝謝強者vdslafe的幫忙!感激不盡
另外請問vdslafe,您會直流(DC)輸入範疇的sigma-delta ADC嗎?
我想問一些小問題!
謝謝

没做过测量直流输入的,,,

网友(2020-04-16):
vdslafe's answer is good 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