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跑瞬态时的步长

楼主(2009-04-28):
师兄,师姐,小弟请教个问题,我的电路在100M下工作,跑瞬态仿真时,步长设为多少跑出来的结果和实际的芯片的性能比较接近啊,步长一般占一个周期的百分比是多少啊?谢谢!

网友:
个人感觉,步长在周期之内就好了

网友A:
理论上step越小越准确,但step设小了仿真时间就变长了,但至少不能大于一个周期,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周期的1/10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你要的精確度是多少,然後再去跑跑看,一般來說有個大概就可以了,畢竟沒人想要跑很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step越小越准确,但step设小了仿真时间就变长了,但至少不能大于一个周期,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周期的1/10

恩,差不多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hspice tran仿真时设置的步长并不一定是真实仿真的步长
算法似乎是 取 设置步长 和 激励信号频率/8 的最小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