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电压转换成电流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8):
请教各位高手,在设计中,如果要把一个1MHZ的电压转换成同频率的电流,如何处理?

网友:
恒流源

就是类似于LDO的那种

但是不知道1M输入信号 是否可行

网友:
把电压信号通过一个buffer加在电阻上不就可以了?只是这个buffer的带宽应该大于1M。

网友:
方式多样,不同的要求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,得到的电路复杂度也完全不同。

所以,问这个问题等于帮你设计一个电路,而你偏偏不提出详细的spec,不给应用环境。

顺便说说大方法分类:
    电压除以电阻就是电流。
    电压乘以跨导也是电流。

网友:
呵呵,跨导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