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方式读取FIFO

楼主(2009-04-28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关于DMA方式采集数据FIFO芯片作为缓冲设备
我用的MPC8247处理器
现在需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DMA的方式把FIFO中的数据读到SDRAM中
首先要做到可以通过DMA的方式读FIFO中的数据请问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实现?
需要分成几步做?
现在我认为首先需要FIFO驱动和DMA驱动之后可以写一个应用程序进行读取
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好,一点头绪没有感觉DMA跟FIFO都很抽象,不知道该如何实现
请各位帮我提供一下思路,谢谢

楼主:
再问一个问题使用DMA之前,是否需要先把PCI初始化?

网友:
我也不太懂,同问

网友(2010-03-09):
为什么 我看不到内容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

网友:
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?
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

网友(2010-04-21)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(2010-12-16):
楼主可看下和理解下以太网部分的DMA操作机制,和你的需求差不多

网友:
设备fifo准备好后。发给powerpc一个中断或者powerpc轮询设备上的一个标志。收到中断或者查询到标志后启动dma传输。注意不要用powerpc里面的dma要用设备pci桥片上的 device-》powerpc 源地址填写设备localbus的地址目的地址填写powerpc上fifo的物理地址,设置传输类型。传输长度等。注意大小端的问题

网友:
学些了啊

网友(2011-03-11):
DMA的方式把FIFO中的数据读到SDRAM.
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不复杂啊,类似于ppc的网卡工作,首先初始化dma,然后启动dma操作,自动会把fifo类似于网卡的内部缓冲区的数据读取到sdram中,在此之前,你得先映射好,dma操作内存的区域,然后启动dma读写操作就可以了。不论,pci或者local bus,都不需要初始化。

网友:
同问,有DMAverilog代码更好!

网友(2013-08-15):
我也不太懂

网友(2017-07-06):
为何没人回答呢?我也不太明白DMA是如何从DRAM中搬数据到FIFO中的,其工作原理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