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负载驱动能力的请教

楼主(2009-04-28):
很多电路中会谈到电路的负载驱动能力,我一直很不解什么叫做负载驱动能力?对电路来说,负载阻抗越大,越容易驱动呢?还是越小越容易驱动?望各位指教 谢谢

网友:
当然是阻值越大越容易驱动阿(以电阻考虑)
电阻是1M,想要把它电压提高1V只要1u的电流就可以了
如果你的电阻是1欧姆,那么你需要1A的电流,而如果你提供不了1A的电流就说明你驱动不了

网友:
当然是阻值越大越容易驱动 (以电阻考虑)

网友:
对电阻来说是阻值越大越容易驱动,对电容来说是越小越容易驱动。基本上就是驱动外围电路所需的电流越小就是越容易驱动。

网友:
驱动能力就是驱动级能提供的最大电流!

网友:
我觉得负载决定了驱动电流的最小值,比如1k的负载电阻,如果输出要1.8v的话,就要有1.8mA的电流
然后输出级要有输出这样大电流的能力,如果他不能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,那么输出电压会降低

网友:
驱动能力就是驱动级能提供的最大电流!比较准确

网友(2011-05-28):
关心这个话题

网友(2011-07-31):
学的电路知识忘得实在是忒快了,一点儿赶脚都木有了

网友:
对电阻来说是阻值越大越容易驱动,对电容来说是越小越容易驱动。基本上就是驱动外围电路所需的电流越小就是越容易驱动
但是射频电路要考虑匹配

网友:
匹配的概念是指射频信号本身更接近波,而不是电学信号
波有反射问题

网友:
就象你把手电筒光线打到玻璃墙上,一部分光透过去,但是还有很多光线回到了你眼睛里

网友(2013-12-05):
答疑解惑,学习了

网友:
一般驱动能力指的是Source 电流的能力

网友:
受益了,最近也被困惑着呀!

网友(2014-10-18)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何在设计中进行考虑?

网友(2015-10-10)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看资料说如果负载是电容,电容越小越容易驱动,请问这个怎么直观解释呢,谢谢

网友:
回复 27# zhanghjok 我的理解是,电容小,充电快,可以很快达到某个电压值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电容越小,容抗越大,相当于电阻的阻抗越大,上升到相同的电压,负载所需的电流越小,前级的驱动能力就会越强

网友(2015-11-12):
阻值越大越容易驱动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输出为电压,输出电阻越小,驱动能力越强;输出为电流,输出电阻越大驱动能力越强;这就是为什么电压源要求电阻很小,电流源的内阻看做无穷大的原因。

网友(2017-12-06):
回复 网友D:

   厉害了,这么解释

网友(2018-05-18):
挺有意思的  基本解释明白了

网友:
负载驱动能力

网友(2018-08-06):
回复 网友E:

   请问具体指标有什么要求?芯片规格书上学的最大负载电容和最小负载电阻怎么计算出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