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FT 中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命令不对,希望高手指点原因 (复 代码)

楼主(2009-04-28):
练习DFT中的SCAN插入。
源代码如下:
module dfttest(clk,reset,            // SCAN PIN  SCAN
                   SCAN_TEST,
                   SCAN_CLK,
                   SCAN_ENA,
                   PIN_SI,
                   PIN_SO,
                   pu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input clk,reset;
output pulse;
input SCAN_TEST,SCAN_CLK,SCAN_ENA,PIN_SI;
output PIN_SO;
reg [1:0] counter;
wire clkin;
assign clkin   = SCAN_TEST ? (SCAN_CLK) : clk;
always @(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eset)
begin
if (~reset)
    counter <=0;
else
    counter<=counter +1;
end
assign pulse = &counter;
endmodule
脚本文件如下:
reset_design
remove_design -all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v
   current_design dfttest
   link
   uniquify
#set_units -time ns -resistance kOhm -capacitance pF -voltage V -current uA
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-min_library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 -min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  -max_library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 -max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
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
#set_max_area 1500000
set_max_fanout 16 [get_designs *]
set_max_capacitance 2 [get_designs *]
set_load 0.1  [get_nets * ]
set_load 50   [all_outputs]
set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true
current_design dfttest
create_clock -name "SCLK" -period 20 -waveform { 0.000 10.000  }  { clk  }
set_dont_touch_network SCLK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nsert sca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lock_mixing no_mix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clocks single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TestMode    -port SCAN_TEST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Reset       -port reset      -active_state 0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Clock   -port SCAN_CLK   -timing {45 55}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Enable  -port SCAN_ENA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In  -port PIN_SI  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Out -port PIN_SO     -active_state 1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hain_count 1
set_scan_path -view spec c0 -scan_data_in PIN_SI -scan_data_out PIN_SO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compile -scan
create_test_protocol
preview_dft
insert_dft
report_constraint -all_violators
report_scan_path
estimate_test_coverage
write_test_protocol -output 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spf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end insert scan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执行结果如下:
Starting shell in XG mode...
dc_shell-t> gui_start
design_vision-xg-t> uplevel #0 source 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tcl
Error: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. (UID-4)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ss_1p08v_125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tt_1p2v_25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ynopsys/dc2007/libraries/syn/gtech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ynopsys/dc2007/libraries/syn/standard.sldb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ss_1p08v_125c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tt_1p2v_25c'
  Loading link library 'gtech'
Loading verilog file '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v'
Detecting input file type automatically (-rtl or -netlist).
Running DC verilog reader
Reading with Presto HDL Compiler (equivalent to -rtl option).
Running PRESTO HDLC
Compiling source file 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v

Inferred memory devices in process
        in routine dfttest line 16 in file
                '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v'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|    Register Name    |   Type    | Width | Bus | MB | AR | AS | SR | SS | ST |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|     counter_reg     | Flip-flop |   2   |  Y  | N  | Y  | N  | N  | N  | N  |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Presto compil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.
Current design is now '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db:dfttest'
Loaded 1 design.
Current design is 'dfttest'.
Current design is 'dfttest'.

  Linking design 'dfttest'
  Using the following designs and libraries: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dfttest                     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db
 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 (library) 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.db
 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 (library) 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.db
  sagehs_smic_013g_ss_1p08v_125c (library) 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ss_1p08v_125c.db
  sagehs_smic_013g_tt_1p2v_25c (library) 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tt_1p2v_25c.db

Using operating conditions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' found in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'.
Using operating conditions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' found in library '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'.
Current design is 'dfttest'.
Accepted scan configur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scan configur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scan configur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dft signal specific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scan configuration for modes: all_dft
Accepted scan path specification for mode: Internal_scan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Information: Choosing a test methodology will restrict the optimization of sequential cells. (UIO-12)
Information: Evaluating DesignWare library utilization. (UISN-27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| DesignWare Building Block Library       |      Version       | Available |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| Basic DW Building Blocks                | Z-2007.03-DWBB_0710 |    *     |
| Licensed DW Building Blocks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Information: There are 4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. Please run 'check_design' for more information. (LINT-99)

Warning: Removing some annotated net capacitances from design 'dfttest'. (OPT-800)
Warning: Removing some annotated net resistances from design 'dfttest'. (OPT-801)
Warning: Operating condition 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 set on design dfttest has different process,
voltage and temperatures parameters than the parameters at which target library
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 is characterized. Delays may be inaccurate as a result. (OPT-998)
  Beginning Pass 1 Mapping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Processing 'dfttest'

  Updating timing information
Information: Updating design information... (UID-85)

  Beginning Mapping Optimizations  (Medium effort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0:00:06     260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
  Beginning Delay Optimization Phase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
  Beginning Design Rule Fixing  (max_transition)  (max_capacitance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0:00:06     141.5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79.4
    0:00:07     164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
  Beginning Area-Recovery Phase  (cleanup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0:00:07     164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64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    0:00:07     158.1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 59.0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0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ff_1p32v_m40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ss_1p08v_125c.db'
Loading db file '/home/SMIC13/synopsys/sagehs_smic_013g_tt_1p2v_25c.db'

  Optimization Complete
  ---------------------
In mode: all_dft...

Information: Starting test protocol creation. (TEST-219)
  ...reading user specified clock signals...
Information: Identified system/test clock port SCAN_CLK (45.0,55.0). (TEST-265)
  ...reading user specified asynchronous signals...
Information: Identified active low asynchronous control port reset. (TEST-266)
Information: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. (TEST-222)
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did not find violations
Information: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completed. (TEST-123)
  Architecting Scan Chains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Preview_dft report
For    : 'Insert_dft' command
Design : dfttest
Version: Z-2007.03-SP5
Date   : Tue Apr 28 20:55:12 2009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Number of chains: 1
Scan methodology: full_scan
Scan style: multiplexed_flip_flop
Clock domain: no_mix
Scan enable: SCAN_ENA (no hookup pin)

Scan chain 'c0' (PIN_SI --> PIN_SO) contains 2 cells

************ Test Point Plan Report ************
Total number of test points  : 0
Number of Autofix test points: 0
Number of Wrapper test points: 0
Number of test modes         : 0
Number of test point enables : 0
Number of data sources       : 0
Number of data sinks         : 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Information: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. (TEST-222)
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did not find violations
Information: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completed. (TEST-123)
  Architecting Scan Chains
  Routing Scan Chains
  Routing Global Signals
  Mapping New Logic
  Beginning Mapping Optimizations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Beginning Phase 1 Design Rule Fixing  (max_transition)  (max_capacitance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0:00:16     241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233.5 counter[1]
    0:00:16     241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233.5 counter[1]
    0:00:16     241.4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233.5 counter[1]
    0:00:16     247.6      0.00       0.0     233.4 net75

  Beginning Phase 2 Design Rule Fixing  (max_transition)  (max_capacitance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setting current test mode
  Beginning Mapping Optimizations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Beginning Phase 1 Design Rule Fixing  (max_transition)  (max_capacitance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Beginning Phase 2 Design Rule Fixing  (max_transition)  (max_capacitance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ELAPSED            WORST NEG TOTAL NEG  DESIGN
    TIME      AREA      SLACK     SLACK   RULE COST         ENDPOINT
 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constraint
        -all_violators
Design : dfttest
Version: Z-2007.03-SP5
Date   : Tue Apr 28 20:55:13 2009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max_transitio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uired        Actual
   Net                      Transition     Transition        Slack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PIN_SO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74         125.36        -124.62  (VIOLATED)
   pu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74          11.42         -10.67  (VIOLATED)

   max_capacitanc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uired        Actual
   Net                      Capacitance    Capacitance       Slack
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PIN_SO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7          50.00         -49.83  (VIOLATED)
   pu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71          50.00         -48.29  (VIOLATED)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Scan path
Design : dfttest
Version: Z-2007.03-SP5
Date   : Tue Apr 28 20:55:13 2009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TEST MODE: Internal_scan
VIEW     : Specification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can_path          ScanDataIn (h)      ScanDataOut (h)     ScanEnable (h)
---------------    ---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--     ---------------
c0                 PIN_SI (-)          PIN_SO (-)          -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TEST MODE: Internal_scan
VIEW     : Specification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Scan_path     Cell_#    Instance_name
---------     ------    -------------
c0            No scan cells to report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eport : Scan path
Design : dfttest
Version: Z-2007.03-SP5
Date   : Tue Apr 28 20:55:13 2009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TEST MODE: Internal_scan
VIEW     : Existing DFT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 SPECIFIED BY USER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 BUILT BY insert_dft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Scan_path    Len   ScanDataIn  ScanDataOut ScanEnable  MasterClock SlaveClock
-----------  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 -----------
I c0         2     PIN_SI      PIN_SO      SCAN_ENA    SCAN_CLK    -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TEST MODE: Internal_scan
VIEW     : Existing DFT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 SPECIFIED BY USER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S BUILT BY insert_dft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Scan_path     Cell_#    Instance_name            Clocks
---------     ------    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------
I c0          0         counter_reg[0]           SCAN_CLK
              1         counter_reg[1]

  Using test protocol in memory.
        Starting test coverage estimation ...
94 faults were added to fault list.
ATPG performed for stuck fault model using internal pattern source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patterns     #faults     #ATPG faults  test      process
stored     detect/active  red/au/abort  coverage  CPU time
---------  -------------  ------------  --------  --------
Begin deterministic ATPG: #uncollapsed_faults=42, abort_limit=10...
0              42      0         0/0/0    92.55%     -0.00

            Pattern Summary Repor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ternal patter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Uncollapsed Stuck Fault Summary Repor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ault class                     code   #fault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----  ---------
Detec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T         87
Possibly detected                PT          0
Undetec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UD          0
ATPG untestable                  AU          7
Not detected                     ND          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otal faul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
test cover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.55%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Information: The test coverage above may be inferior
               than the real test coverage with customized
               protocol and test simulation library.
Writing test protocol file '/home/TEMP/source20090428/dfttest.spf' for mode 'Internal_scan'...
design_vision-xg-t>
Current design is 'dfttest'.

在插入DFT的时候用到了下面两条命令,可是都不能执行,清大家帮忙看看!就是下面两条(蓝色是命令,红色是反馈)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0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0

下面是全部的DFT插入命令,反馈都正常,就是最后两条不对 。
这些命令都在compile之前。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lock_mixing mix_clocks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clocks single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TestMode    -port SCAN_TEST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Reset       -port RESET_N    -active_state 0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Clock   -port SCAN_CLK   -timing {45 55}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Enable  -port SCAN_ENA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In  -port PIN_SI  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Out -port PIN_SO     -active_state 1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hain_count 1
set_scan_path -view spec c0 -scan_data_in PIN_SI -scan_data_out PIN_SO
set_dft_configuration -fix_clock enable
set_dft_configuration -fix_reset enable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0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Error: TestMode or ScanEnable signal type not specified for the port SCAN_TEST.  (TESTXG-10)
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.
0

源文件,脚本文件等

网友(2010-05-09):
用下脚本啊

网友(2010-10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 挺久的帖子。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。是什么原因?很想知道答案 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,终于看到你了~学习

网友(2011-04-12):
dft signal 没有hookup到pad的pin上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加一句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TestData    -port  PIN_SI
因为修复之前需要将-test_data信号 设置为TestData类型.

网友(2011-06-09):
回复  helte320

在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加一句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TestData     ...
引用 网友B:

报错的是指   -control_signal 不是指定的类型, 而不是-test_data 的类型但看脚本, 之前已经声明过了, 是不是还有其他关联?

网友: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本来就不对,你对-test_data的理解有误,它们不是test data,而是指定autofix时用control signal进行bypass原来不可控信号的新信号。

网友:
仅供参考啊:
   current_design dfttest
  create_clock -name "Fun_CLK" -period 20 -waveform { 0.000 10.000  }  { clk  }
  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
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nsert sca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compile -scan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lock_mixing no_mix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clocks single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scanenable -active 1 -port SCAN_ENA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testmode -active 1 -port SCAN_TEST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TestMode    -port SCAN_TEST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Reset       -port reset      -active_state 0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Clock   -port SCAN_CLK   -timing {45 55}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Enable  -port SCAN_ENA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In  -port PIN_SI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Out -port PIN_SO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hain_count 1
set_scan_path -view spec c0 -scan_data_in PIN_SI -scan_data_out PIN_SO

#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#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#compile -scan

create_test_protocol
# -capture_procedure multi_clock
preview_dft
insert_dft
report_constraint -all_violators
report_scan_path
dft_drc -verbose -estimate_test_coverage
write_test_protocol -output dfttest.spf

网友: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Synopsys DC script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set design_top          [getenv DESIGN_TOP]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DC setup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source library_setup.tcl
source common_setup.tcl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Analyze & elaborate RTL source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read_file -format verilog ./dfttest.v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Link design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link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Check design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check_design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Apply constraints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set auto_wire_load_selection true
#set_max_area 1500000
set_max_fanout 16 [get_designs *]
set_max_capacitance 2 [get_designs *]
set_load 0.1  [get_nets * ]
set_load 50   [all_outputs]
set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true
   current_design dfttest
  create_clock -name "Fun_CLK" -period 20 -waveform { 0.000 10.000  }  { clk  }
  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
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insert sca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compile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lock_mixing no_mix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internal_clocks single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scanenable -active 1 -port SCAN_ENA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-type testmode -active 1 -port SCAN_TEST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TestMode    -port SCAN_TEST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Reset       -port reset      -active_state 0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Clock   -port SCAN_CLK   -timing {45 55}
set_dft_signal -view existing_dft -type ScanEnable  -port SCAN_ENA   -active_state 1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In  -port PIN_SI
set_dft_signal -view spec         -type ScanDataOut -port PIN_SO
set_scan_configuration -chain_count 1
set_scan_path -view spec c0 -scan_data_in PIN_SI -scan_data_out PIN_SO

#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clock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I
#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ype reset -control_signal SCAN_TEST -test_data PIN_SO
#compile -scan

create_test_protocol
# -capture_procedure multi_clock
preview_dft
insert_dft
report_constraint -all_violators
report_scan_path
dft_drc -verbose -coverage_estimate
write_test_protocol -output dfttest.spf
#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 end insert scan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Uniquify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uniquify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Pass0 compile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compile_ultra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Report timing & area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report_cons -all_vio
report_timing -max 100
report_area
report_area -hierarchy
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# Write out netlist
#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change_names -rules verilog -hier
write -f verilog -hier -o $design_top.vn
write -f ddc -hier -o $design_top.ddc

网友:
上面跑过可以用。

网友(2014-03-11)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一下,那这里面的test_data是自己要重新定义的的端口信号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,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-testdata 后面是不是需要一个clock信号,而且该clock信号必需首先使用set_dft_signal -type scanclock 定义?本人不确定,请指教。

网友(2020-08-28):
这里的控制信号应该是TEST_MODE的端口名,而不是类型名

网友(2020-11-03):
不需要autofix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