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dc2007.03的安装运行问题

楼主(2009-04-28):
  大家好,前几天我从本论坛下了个dc2007.03的软件,装在redhat 9.0上的,虽然它可以运行,但不知为什么操作几下,这软件就会自动退出啊,,且在终端上显示这软件遇到了个致命的错误(先声明是注册过的,我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),但没说是什么错误啊.....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呀,是哪里设置不好的问题,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?

网友:
有沒有可能是你的red hat 太舊了
現在很少有在用9.0的了
感覺2007的版本至少都要在rhel as3上面運行才會順一點
也許你可以試試

楼主:
谢谢!!!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,也就只能按照你的方法试试了!

网友:
这个是OS的问题,建议安转的 是RHEL3或者RHREL7.2。

楼主:
补充下:  我用more  /proc/version看了一下我的操作系统应该是: rhel as3的,内核是2.6.9-67(上面我记错了,以为是red hat 9.0,不好意思啊!),估计这个版本的也是太旧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