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时钟分频问题

楼主(2009-04-29):
刚开始学习FPGA 弄了块开发板,想让板上的数码管从0~9循环跳变。

         板上晶振为50MHZ,我把它分到了1HZ,然后再把1HZ时钟接到状态机,程序写的应该是没问题。功能仿真没问题,时序仿真结果是各个数字跳变中间有一些毛刺,而且在编译报告中显示clock skew>Data Delay(这个在我把分频数降下来就没问题了)。

        最终板上数码管跳变不是我想要的情况,总是断断续续的跳,如0,2,3,6,7。。。请教各位大侠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?

网友A:
建议做一个post-simulation,加上 APR之后的sdf来做
我估计是clock分频的问题 --- 分频之后,是否仍然在global clock line 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做一个post-simulation,加上 APR之后的sdf来做
我估计是clock分频的问题 --- 分频之后,是否仍然在global clock line 上?

额。。。我是新手 完全看不懂你的意思。。

网友:
你怎么分的?
直接分这么大就会产生这现象
修改一下,行波分频.先分1M.再用1M分1K,最后再1HZ

网友:
用同步计数器分频,再用1Hz做门控,应该没有问题啦

网友:
分的太多了 估计

网友:
分频之后的信号做时钟用了吧,当时钟使能用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