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gma-Delta ADC 架構

楼主(2009-04-29):
大家好,
如果要使用于低頻輸入的Sigma-Delta ADC,
我使用架構是single loop,
但是分為
CIFB(cascaded integrators with feedback)、
CIFF(cascaded integrators with feedforward)
以及 MASH,
哪一種架構比較適合於低頻輸入使用?
它們有什麼優缺點,
謝謝大家

网友:
CIFF, CIFB都差不多,前者STF有peaking,,后者就是需要的电容会大点。
MESH opamp 要求比single-loop 高些。

楼主:
vdslafe你好,請問是否使用CIFF架構時,distortion會比較低?
還有是否CIFF架構容易輸出飽和?
謝謝!

网友:
看到大家討論我也長了知識了,感謝大家

网友:
用上ciff可以使得只有error通过积分器,因而能够降低harmonic
但是在量化端信号幅度可能很大而饱和
另外ciff要求没有delay的积分器,对loop时序比较苛刻吧

网友:
请教下CIFF与DFF在结构和性能上有啥区别,初学ADC,谢谢

网友(2009-08-06):
ciff 和cifb都是带延时的积分器

网友(2010-08-02):
CIFF 也是用delayed integrator的

网友(2011-04-17):
xue xi le  fei chang gan xie

网友(2013-11-29):
我最近在尝试做一个3rd-order,2bit的CIFF DSM,用Schreier的delsig toolbox,发现Dynamic Scaling Coefficient之后,b1=c1系数只有0.6多一点,按照KT/C进行noise budgeting的,为了达到18bit的resolution,第一级integrator的电容大得吓人,几十上百pF。 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