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大伙一个非常实用的CRC网站!

楼主(2009-04-29):
可以得到任意g(x)的,多数数据宽度的并行算法公式。当你采用非常规CRC算法,用它就非常方便了:-)
http://www.easics.com/webtools/crctool

网友(2012-10-26)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生成的硬件代码我看了,数据宽度与多项式都可以选择,但是生成的代码中有数据输入和crc输入,最后生成crc,我不理解crc输入是什么啊,我用数据和算法就是生成crc的,我怎么给它crc输入,这个crc输入是个定值还是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