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I祯同步技术

楼主(2009-04-29):
最近做了个项目是要复合转SDI,当时没有想到祯同步这一块,但客户最后要祯同步这一功能,我以前没有接触,今天查些资料,可以用视频FIFO芯片al4220,不过他只是个视频缓冲,缓冲之后怎么处理,直接转换成需要的数据吗,我需要数字SDI的祯同步,是不是直接接转SDI的芯片组?这样能达到祯同步吗?  请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:
附上al422资料

网友(2009-06-07):
是把视频数据同步到其他的同步信号源上吗?FIFO肯定需要,但是读写控制不是简单的事情,写控制要根据Decoder的H、Vsync,读控制根据同步信号的HVsync。读出数据后要重新设置EAV/SAV,也许SDI芯片可以根据同步信号的HVsync内部产生EAV/SAV,要看具体芯片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点复杂了,试试国办的片子,CLC040吧好像 有一个SDI编码器,复合视频经过10BIT/8BIT的 AD采样之后,送至芯片,就可以输出SDI了

网友(2010-05-23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用什么实现的呢?

还有我最近也准备做一个hdmi-sdi的项目,希望能合作;

我邮箱 new_boy03245@163.com

网友(2010-09-25):
嗯!有FPGA External Sync ?

网友(2010-11-13):
作SDI同步不是那么简单

网友(2013-08-25):
参考smpte相关协议

网友(2013-10-16):
用个DDR  或者专用的帧存芯片

网友:
顶一下,下来看看

网友(2014-09-11):
过来看一看

网友(2015-07-21):
回复 楼主:
你好,
请问一下你的复合转SDI功能实现了吗?我现在也在搞这个,但是功能还没有搞出来,

网友(2015-10-09):
帧同步使用FPGA+DDR3的方案

希望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