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spice2008.09win安装后Avanwaves总出错?

楼主(2009-04-30):
安装后,Avanwaves B-2008.09启动总是出错。

谢谢!!

网友:
安装hspice很简单,没什么特别的。你启动那个GUI试试。
对于awaves你有没有指定到awaves的可执行文件?

楼主:
谢谢!在synopsys\Hspice_B-2008.09\BIN下有awaves可执行文件,但启动同样出现错误。

网友:
我使用的情况:
台式机:P4-2.66G, 2GB RAM,WinXP PRO, 能正常使用awaves。
笔记本:PM-730, 1.66G, 1GB RAM, WinXP PRO,无论怎么试,都不能用awaves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发现没有,awaves使用很老的GUI引擎,运气好,软件没有冲突就能用。运气不好就别用了。
所以,我现在都用sx.

网友(2009-06-15):
pc版的这样的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12-29):
there is no download links

网友(2010-05-10):
源文件路径不能有汉字

网友:
是不是把.sp文件放到桌面上了。

网友(2011-01-06):
我裝了是可以用哦!

网友(2014-01-14):
我点击了就是没窗口出来。也没报错。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crack is not complet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