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二维数组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30):
请问下,在verilog中如何对一个二维的寄存器实现右移,直接用>>可以吗?

网友:
没见过二维的。并且一般都很少直接用移位操作符。

楼主:
二楼的说不用移位操作符,那一般是怎么移的呢?

网友:
就我的个人理解二维数组其实在HDL语言中不存在的,相应的其实应该是memery资源,如果要调用其中的数据则需要有写入读取的操作,直接移位的想法是不现实的

网友:
这个不清楚,我都是用VHDL的,建议看一下vorilog的语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