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数字信号线的间距有什么要求?

楼主(2009-04-30):
请问各位大侠,间隔10mil够不够,在无法减小间隔情况下,适当减小信号线的宽度有没有作用?比如信号线宽度小于10mil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。但是具体的布线和你的电路设计有很大关系。比如是否为高速设计,附近有无较大的干扰源等

网友:
看具体情况,一般要求不高

网友:
depend on your frequency!! track length must shorter than 1/10 of your highest frequency signal wave length!!
This is a transmission line problem!!

网友:
具体根据实际,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