伪指令DATA 翻译成C语言?

楼主(2009-04-30):
学过汇编,现在要转为C语言,不太会,看看下面这句翻译成C语言应该是什么呢?
TIME_H      DATA    40H
我想在片内RAM中自己将40H处定义为TIME_H,以后用来放数据
该怎么改写成C语言呢?

网友:
这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吧,在c51的头文件一定会有定义的例子。

楼主:
那个寄存器名称是我自己起的,不是特殊功能寄存器

网友:
直接定义成char型的指针

将TIMER_H定义成char型的指针,指向RAM中的0x40单元,然后对其赋值就OK了

网友(2009-12-26):
unsigned char data TIMER_H  _at_ 0x40;
我试过,可以实现的。

网友(2010-02-23):
楼上正确

楼主(2010-04-07):
回复 网友A:

不错,可以这样。但好像C语言编写,定义个变量它会自动分配地址耶~~~~所以我就不用
_at_0x40了

网友:
加上volatile关键词,地址就不会被改变了。
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TIMER_H  _at_ 0x4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