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光sensor

楼主(2009-04-30):
大家好,我要检查LED灯的颜色和亮度,有没有谁有比较好的推荐,谢谢!

楼主:
最后时间比较短一些,程序简单一些

网友(2010-02-23):
到GOOGLE上去找

网友:
找找欧姆龙的看看

网友(2010-06-09):
自己去查

网友(2014-12-04):
回复 楼主:
我不太懂,乱说一下。感觉大部分的sensor都是简单的photocell来记录阻值变化,需要用MCU记录,查表并转化成lux, 辨识颜色的话可能要靠时频域的转换才能做吧。
不知道有没有集成度比较高的cmos可以直接变换并提供最终数据的。

网友(2015-12-18):
看你的用途, 說明詳細一點 !!!

网友:
百度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