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全差分折叠cascode的时域仿真问题

楼主(2009-04-30):
我一个全差分放大器,用于模数转换
共模反馈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
结果时域仿真出来的图如上
请问是什么原因啊?
振荡了?
谢谢大虾们解答

网友:
看不到图,是不是共模反馈回路的相位裕度不够,实在不行就把共模控制点的电流分流出去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