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0KHz能用环形振荡器产生吗?

楼主(2009-04-30):
问个菜鸟问题:要产生500KHz的方波,用环形振荡器合适吗?

如不合适,该用什么结构的?

网友:
OK,
You can use capacitor between two stages to slow donw the oscillation frequency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,,而且也是比较简单的!!!

网友:
ring osc's frequency is usually high( MHz range), so, it is not suitable to be used as kHz osc, you can use relaxation osc to generate the 500kHz frequency.

网友:
using ring osc to produce 500khz waste a lot power. u can use it to generate frequency in MHz range and use clock divider to get 500khz from it

网友:
环振后用分频器...会不会误差比较大啊?

网友(2009-06-08):
relaxation osc is the best choi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