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将综合后的电路图转换为HSPICE能识别的网表

楼主(2009-04-30):
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控制逻辑 综合和仿真都过了 现在想用把它最后综合出来的RTL 转换为HSPICE能识别的网表 就是晶体管级电路  请问用什么软件了?? 是不是还需要对用的工艺库来进行转换???

网友:
HSIM的v2s
Calibre的v2lvs
应该都可以的
配合标准单元的晶体管级网表

楼主:
哦 我是用SYNPLIFY综合的 综合的时候有很多器件类型 是不是自己添加自己的元件库了  我自带就是XILINX和ACTEL这些的器件
不同的器件综合出来的RTL代码不一样  怎么解决了??要自己用自己的元件库??

网友:
FPGA 是针对固定器件的综合
你还是用ASIC综合工具吧

楼主:
ASIC的综合工具都有哪些了了? 有没有PC版本的

网友(2012-05-02):
先装个calibre2008试试。

网友:
1. 先確定你有 cell library spice ..如果SYNTHESIS 一個你沒SPICE  AOI
你如何跑??

2. synthesis PC
2000.05 design compiler => 難找到
synplify asic
examplar => mentor 有一套 LeonardoSpectru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