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C8051F020设计音控喷泉

楼主(2009-04-30):
前一阵利用C8051F020设计音控喷泉。主体思路如下:

1、利用音乐幅度控制音乐
2、利用单片机内置AD做数据采样
3、音乐信号进入前先进行低通滤波和信号放大
4、需要对音乐采样信号分级
5、由于是采用电磁阀(变频器太贵),所以,控制算法要着重于采样和机械件之间的协调一致

网友:
楼主是要接着讲更具体的实现思路吗?洗耳恭听。

网友:
电磁阀和变频器是实现不同功能的两个部件,电磁阀只能实现通断,变频器可以改变水压

网友:
are u using dsp for it?

网友(2010-08-22):
怎么回事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