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如何提高动态响应?

楼主(2009-04-30):
BOOST如何提高动态响应?
  我设计了一款1000W的BOOST 变换器,但动态响应不好,不知如何解决。

网友:
好大的功率

网友:
做大功率的牛人,顶礼膜拜一下

网友(2009-06-10):
建议先把环路延时都拿掉(注意Vo可能会变化),看看是不是环路延时的问题。然后再按照确定的方向找下去。

网友:
输入的短路保护如何完成?
输出的过电压保护如何完成?

这两个问题很困惑,容易造成控制的不稳定。

网友:
1000W有点大了,多少传多少。是不是PF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