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提高LDO的低频PSRR? 附图 分析

楼主(2009-04-30):
仿真LDO的时候发现低频段PSRR很差,
特别是10M以下很差,如何改进设计呢?
谢谢大家指点

网友:
看你图不对吧,PSSR理论上是低频好,高频差,是不是仿错了?

网友:
问题

你的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ur simulation must be wrong

楼主:
确实是反了。 但是
运放里面的定义是  PSRR=Av/Add  其中Av=Vo/Vin ; Add=Vo/Vdd
但是LDO里面不知如何定义 Av=Vo/Vin?
是不是  PSRR=1/Add  或者分贝 20log(1/Add)  ?
下面的仿真图对了么?

网友:
通常DC部分的PSRR是负值

仿真方法可以参考allen的书第6章

网友:
低频端的PSRR主要取决于你的ERROR AMPLIFIER的PSRR,你把它做好就行了

楼主:
现在主要的因素还是LDO的低频段PSRR上不来,1MHZ以上的有40DB的PSRR,应该还不错的。
但是1MHZ一下的就很差了。
谢谢提示关注误差放大器
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克服?

网友A:
输出和电源之间加电容试试

网友:
low frequency psrr is better than high freq. Something is wrong.

楼主:
带隙基准的确是低频PSRR要好些。

但是LDO的输出有大电容,高频PSRR是有保证的啊。
现在即使将LDO的带隙基准源用理想电压源取代,对LDO的仿真还是会发现低频段很差,高频PSRR很好(有输出大电容)

楼主:
LDO系统的PSRR仿真和LDO内部的带隙部分的PSRR如图
可以发现低频部分的LDO PSRR很差。

网友:
楼主,你是不是自学模拟电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和电源之间加电容试试

试过了 没有用啊

网友:
肯定是哪里出错了
看看你的工作点(包括电压和电流)正常吗。
ac分析工作点有问题吧

网友(2010-08-03):
应该是弄错了

网友:
模拟的图还是不对呀,应该从负多少dB开始往上升

网友B:
比较奇怪,倒像是仿真了地上的psrr

网友:
PSRR 在低频段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:
在LDO里比较特殊,有一个PSR的定义,直接算输出对电源信号的抑制

网友:
ldo里的psrr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,而是power supply ripple rejection,就是前面有人说的psr的意思,不用去求比值

网友:
不明白楼上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求详解。。。

网友(2010-10-18):
的确有问题 仿真有可能出问题了吧

网友C:
加个可变电容——MOS电容来稳定电源电压的纹波

网友:
你这个是PSR??????

网友:
电源加ac 源  ac仿真 plot输出  低频的psrr是由直流增益决定的

网友(2011-02-11):
这不符合常理,一般情况下高频psr比较差

网友:
LDO的仿真是针对PSR吧,运放的才有PSRR。lz的定义好像没有搞清楚吧。

网友:
问问楼主,你是不是低压差时仿真的PSRR?

低压差情况下没有PSRR可言!你把电源和输出压差提高到1V再仿真看看。

网友:
带隙的PSR 也有问题吧 不是从负到正的吗

网友:
不好意思 看差了 继续学习

网友:
输出加电容

网友(2013-09-14):
Understanding PSRR in Linear Regulators  By John C. Teel
http://www.ti.com/lit/an/slyt202/slyt202.pdf

网友:
这部分确实是如此,PSRR部分的仿真应该是比较好做的吧

网友:
LDO只有PSR,没有PSRR,PSRR只是针对运放而言,仿真LDO的PSR其实很简单,可以认为是仿真LDO的电源到LDO输出的增益,所以在电源上加1V的AC,做AC分析,看LDO输出的增益曲线就是LDO的PSR了。

网友(2014-08-25):
我觉得好奇怪啊,把你的仿真方法贴上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电路或仿真做错了吧

网友(2015-07-29):
你这PSR仿真图不对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PSRR恶化随着频率的增加。你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期待进入模拟设置

网友(2017-07-28):
仿真环境的原理图、仿真条件贴上来,让大家看看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根据PSRR计算公式,其与输出电容大小没关系。不妨试试在折叠运放顶部PMOS栅极到地接一个与补偿电容等值的电容。PSRR会有较大改善!

网友(2020-02-02):
你这感觉就是AC仿真加错源了  OP的PSRR再差也不会没有,难道dcGain没有,那怎么稳压?

网友(2021-06-04):
why low f psrr=0 ?

网友(2022-02-11)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反了。 但是
运放里面的定义是  PSRR=Av/Add  其中Av=Vo/Vin ; Add=Vo/Vdd
但是LDO里面不知如何定义 ...

我也是它随频率升高了,怎么接才能反过来啊

网友(2023-08-08):
引用 网友C:
加个可变电容——MOS电容来稳定电源电压的纹波

请问是加到输出和电源之间吗?

网友(2024-06-18):
引用 网友B:
比较奇怪,倒像是仿真了地上的psrr

您好,我今天仿真从地上的PSR确实是基本上0dB的,从电源的有30+dB,请问为什么地上的PSR会这么差,然后没有一点抑制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