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采用折回式方法限流

楼主(2009-04-30):
对于不同的功率拓扑,如何采用折回式方法限流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帮助顶一下

网友(2009-06-19):
检测输出电压,当低于设定值时,调节(减小)限流点

网友:
将限流电路做一个反馈,在触发限流阈值时,反馈回来改变这个阈值的设置,将其调小,即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