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助:hspice for linux 如何看波形文件

楼主(2009-04-30):
我写了网表后,可以运行hspice,生成了.lis文件。但是输入scope时,bash提示找不到这个命令,换成awaves&时,说metawaves不支持linux 。请问如何解决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写了网表后,可以运行hspice,生成了.lis文件。但是输入scope时,bash提示找不到这个命令,换成awaves&时,说metawaves不支持linux 。请问如何解决呢?

安装spiceExplorer软件,运行sx命令察看波形

网友:
貌似还要装个软件..

楼主:
谁有spice exploer的安装说明和使用说明啊,有的可以传一个上来啊,急用。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hspice 有自带的看波形的工具啊

自己到hspice的bin去看看吧

网友(2009-06-15):
是不是path没设对啊

网友:
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!!!感谢感谢~~~

网友:
换成csh试试, 干吗用bash?

网友:
比较新的linux版Hspice已经不带awaves了

网友:
可以灌Virtual box來安裝Windows....

然後用Win版的awaves來觀看波形......

這是我目前想到的方式....

不然linux版還有一套叫做cosmos scope的波形軟體~~~

网友(2010-03-13):
我也想知道怎麼看波型

网友(2010-09-15):
我寻找这个版本。

网友(2010-12-26):
我是来回帖的

网友(2011-03-05):
同求助啊, 坛子里好像写用法的帖子比较少啊

网友:
哎  这是个大难题啊

网友(2011-07-01):
我是使用 sandwork, 感覺比較好用 !!

网友(2011-09-14):
我遇到的情况是:scope&和ezwave&都看不了波形,郁闷啊

网友(2012-05-12):
cosmos scope软件是需要单独安装的,hspice for linux是不带的。

网友(2012-09-16):
可以灌Virtual box來安裝Windows..

网友(2013-05-08):
不知道啊

网友(2016-11-26):
求问hspice for Linux 的输出文件在哪里看呀?

网友(2018-07-20):
cosmos scope以前都是用这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