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TSMC PDK找不到CDF函数

楼主(2009-04-30):
操作系统RHEL AS 4 64bit
ic5141
具体症状:画电路图的时候,如果器件为默认尺寸,则不能显示,提netlist也没有该参数。
如,pmos,改动l值,w值默认,netlist中只会有l值

CIW中的错误信息:
CDF: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ong callback
callback- wf --> callback=>tsmc35mm_pch_CB('wf)
Message: 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tsmc35mm_pch_CB

请有经验的大侠援助,万分感谢!!

网友:
請聯絡tsmc客服

网友(2009-06-15):
CDF中与w/l的设置自己改改看

网友(2010-10-02):
我没有灌水

网友(2011-04-27):
how i can solve this problem?

网友:
Message: 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tsmc35mm_pch_CB

PDK 初始化不正确,检查一下pdk里的文件是否完整;

网友:
实在不行只有自己手动改CDF参数了

网友A(2014-04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在用IBM7WL的库,画电容的时候,突然电容没法修改参数,icfb显示:
*Error* parseString: argument #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(type template = "SS") - nil

*WARNING* CDF parameter function has problem.

着急用,很抓狂

网友(2014-05-14):
查看CDF内参数设置,函数是否存在。

网友:
attach tech lib试试。

网友B(2015-05-29):
首先确定你的cds.lib中是不是调用了多个pdk,如果有尽量只调用一个simc的pdk.
还有一个就是在cds.lib中pdk的名字一定要完全和文件夹名字相同,如smic18mm,因为在libinit中可能调用这个名字。
最后,直接ciw中load "libinit.il"看看cds.log输出中有什么错误。

以上引用自帖子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04570-1-1.html 第13楼

网友(2022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我也出现了,有没有解决方法

网友(2025-04-21):
引用 网友B:
首先确定你的cds.lib中是不是调用了多个pdk,如果有尽量只调用一个simc的pdk.
还有一个就是在cds.lib中pdk ...

你说的方法是对的,解决了我的问题,文件夹名字没对上导致出现了这个问题。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得以解决,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