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求助There are 1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

楼主(2009-05-01):
Information: There are 1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. Please run 'check_design' for more information. (LINT-99)
用DC时总出现这个提示,哪位大侠看看怎么解决啊?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不会影响设计的可靠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nformation: There are 1 potential problems in your design. Please run 'check_design' for more information. (LINT-99)
用DC时总出现这个提示,哪位大侠看看怎么解决啊?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不会影响设计的可 ...

提示已经讲的很清楚, 用check_design 看一下是什么问题,不能一概而论,看清楚是什么问题才能决定能否ignore

网友:
只是告訴你DC發現一個可能是隱含性的問題,也許你沒發現
它希望你利用check_design去report出這個問題
然後再由你去決定這是可允許的問題,還是真的是隱函含性的問題
這樣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