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smosScope安装阶段自动退出

楼主(2009-05-01):
请教各位一下,在安装CosmosScope的过程中,当提示java虚拟机一类的信息之后,安装程序自动退出去了!该如何解决?操作系统是XP或者是Vista的都是相同情况!
具体的图片如下:

楼主:
问题是找到了。是某款杀毒软件造成的!
不过安装完之后设置license文件时,在XP下面,工作正常,换到Vista之后,就不正常了!
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里面对操作平台的限制:
在license里面有一个:
Plateform:ALL+S的语句;
请高手们继续帮忙解决一下!

网友(2010-01-18):
我在WIN7下关了杀毒软件还是不正常
累死了。。。 3# wjdai

网友:
如果看到请给我投条行吗
谢谢 3# wjdai

网友(2010-05-02):
这个比spice explorer好用吗?

网友(2012-01-02):
lz解决了么?

网友(2015-03-30):
和楼主一个问题啊,,,没大神解决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