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修正DRC违例

楼主(2009-05-01):
大家好!
       我做综合时出现DRC违例,用pt分析时,其中建立时间满足。尝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,比如修改DRC的值和用增量编译的修正DRC违例的命令----compile -incremental_mapping -only_design_rule。
      请大家指教,给出更好的方法!或有没有有关修正DRC违例的资料!先谢了!

网友(2009-08-17):
能说详细点么?

DRC给出什么错了?

网友:
一般transition ,cap应该都没关系

网友:
导成GDS用专用工具查查看

网友(2009-09-21):
还是绕线的DRC???

网友:
要看这个错报在什么地方了

网友(2011-11-04):
综合的DRC是design rule check,是logic上的,不是物理上的

就是max_cap/max_trans/max_fanout 这类的东西

前端不用看, 后端修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