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伟福编译C语言?

楼主(2009-05-02):
在WAVE6000中编译C语言,总是出现“未安装编译器或编译器路径指定错误”。然后在网上查找说要安装Keil,安装好后,解决上面的问题了,但是
好像编译时还是有错误,我仿真器的路径现在是C:\Keil\C51\,还需要改什么地方才能真正的用伟福编译C语言呢?
(我用的单片机好像只能用伟福,Keil 只能仿真一部分,开发板和伟福连)

网友:
好几年前用过,好像是设置BIN、INC、LIB路径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能问一下,你说的BIN ,LIB,INC都是在哪儿的吗?我只知道在C盘安装WAVE6000后,它的文件夹里有个BIN文件夹~~~~~

网友:
没用过,不知道哦

网友:
里面有编译选项,直接点选就好了

网友(2010-02-05):
看看仿真使用說明書吧,沒有就去下載

楼主(2010-04-07)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解决了,谢谢~~~

网友(2010-07-12):
伟福只能用 V4 V6 古董级的Keil C 板
早就已经做古了,改善的诚意都没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