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LL 中PFD KPD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2):
想请教各位大侠,PLL中 PFD的K_pd究竟是怎么样的表达式?比方说两个相位差为45度的方波信号,输出的电压表达式究竟是怎么样的?对此很困惑,望解答,谢谢啦。我在设计的时候如何去具体的定义这个K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我看到有人说是乘法器,把2倍频滤掉就好了,可是我用RC滤波了,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下面是引用的
式中的ω0为压控振荡器在输入控制电压为零或为直流电压时的振荡角频率,称为电路的固有振荡角频率。则模拟乘法器的输出电压uD为:

用低通滤波器LF将上式中的和频分量滤掉,剩下的差频分量作为压控振荡器的输入控制电压uC(t)。即uC(t)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