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matlab上面做一个这样的高通滤波器呢

楼主(2009-05-02):
最近我在做一个SIGMA-DELTA ADC 的数字滤波器部分。前面的CIC以及CIC补偿,半带滤波器都可以很好的用matlab里面的自带的工具给仿真出来,不过后面还要跟一个高通滤波器,应该是来滤除DC-offset的,说实话,还不是很清楚它的作用。我想把它加上去再进行一次仿真。不过我才学这方面的内容,用了一些方法都仿不出来这样的滤波器效果图。这是一个输入频率48KHz的高通滤波器,然后呢cutoff frequency 是2Hz。后面给出了波形图,还有一个差不多的论文里面的,不过这个的cutoff frequency是30Hz,然后给了个传输函数。我试了一下用matlab里面自带的工具FDATOOL来做,感觉最接近这个图的就是用butterworth的方法来仿的,其它的在边缘都有尖峰。而且波形图的起点必须是正数,我看这个图怎么感觉是从零开始的呢~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有没有哪个前辈能告诉我这个高通滤波到底作用是什么呢?或者什么叫做DC offset,它是怎么来的呢?还有就是这个波形最好使用什么方法来做效果最好呢~~~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基础的~~不过老是跳不过去蛮烦人的。谢谢大家了

这就是我要仿出来的波形

这就是我要仿出来的波形

这是类似的波形

这是类似的波形

这是这个类似波形的传输函数

这是这个类似波形的传输函数

楼主:
江湖救急~~麻烦前辈们解惑啊~~

网友:
yes , this is also i want to know

网友:
直接用toolbox指令

楼主:
麻烦楼上这位兄台说详细一点呢~~toolbox我help不出来,我是用的7.1的版本

楼主:
来个人啊~~

网友:
路过学习

入门级别,路过学习

楼主:
等来了一个广告~~~

网友(2009-09-12):
有一个命令叫做filter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IIR的高通滤波器。通过高通把低频部分滤掉,直流这样的当然也就没了。所以去掉了OFFSET。

我自己按照你的传递函数仿了一下,得到这样的波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