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耦合微带线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5-02):
大家好!小弟有个关于微带线中的奇偶模分析的问题请教,如图一所示,小弟不太明白为什么任意一对输入电压U1和U4总可以分解为一对奇偶模分量,是有什么定理这样规定的吗?谢谢!
图一

网友:
呵呵呵

不太清楚啊,敬请高手回复

网友:
就像任意一个数N可以分成1.5n-0.5n样,任何耦合信号分成奇摸与偶模信号

网友:
只是个运算而已

网友(2009-09-16):
这样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。把原来的电路一分为二,简化了。个人认为适用于具有对称性的电路,这样才能简化。

网友(2010-06-06):
还得好好看教材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