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仿真时如何同时启动verilog写的模块和c写的参考设计

楼主(2009-05-03):
请问在仿真时如何同时启动verilog写的模块和c写的参考设计,我只知道是先用shell产生testcase,之后如何让他们同时运行并比较结果呢,就是让整个过程自动化,非常想知道,希望高手给点指点,多谢了

网友(2010-01-06):
请问在仿真时如何同时启动verilog写的模块和c写的参考设计,我只知道是先用shell产生testcase,之后如何让他们同时运行并比较结果呢,就是让整个过程自动化,非常想知道,希望高手给点指点,多谢了
引用 网友A:

testbench结构是怎样的呢?
如果把verilog 模块和c reference model都连接到driver上,那么,在testbench中启动driver时,激励就自动加到verilog模块和c model上了,他们自己就应该运行并输出结果,至于怎么比较,就看你怎么做啦

本人低脚,多多讨论

网友(2013-05-19):
具体怎么做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