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o关于spectre仿真中tran和pss仿真的波形不一样?

楼主(2009-05-03):
spectre仿真中tran和pss仿真的波形不一样,那个是接近实际的波形?
pss仿真结果是不是基于pss-td.pss中的波形?如果是并且上问中tran更真实些,那么岂不是pss仿真结果(相位噪声 功耗等)不能真实的精确的反应实际波形?

网友:
could be due to initial start-up? how long have you waited for the comparison?

楼主:
是的 初始起振时很不一样啊 tran要快的多 我仿了100n时间!

楼主:
对不起上面表述可能有点问题 应该是tran和pss-tran.pss之间

网友:
both are transient analysis, they are the same.
but the default accuracy may be different, so does the result.

楼主:
起振的时候差别很大,PSS的过程明显要长的多,为什么?而达到平衡时,两者只有相位的差别,幅度倒是差不多!

网友(2009-11-06):
回复 网友A:

right~!  but PSS maybe you can get a sharp Frequecny when you design VCO, I do not confirm that means risk for my vco circuit?

网友:
我比较相信瞬态,个人经验,呵呵。

网友:
spectre仿真中tran和pss仿真的波形不一样,那个是接近实际的波形?
pss仿真结果是不是基于pss-td.pss中的波形?如果是并且上问中tran更真实些,那么岂不是pss仿真结果(相位噪声 功耗等)不能真实的精确的反应实际波 ...
引用 网友B:

pss和tran都是时域仿真,波形是一摸一样的。
区别在于pss只有一个周期的波形,是tran稳定之后的一个周期的波形。

网友C(2010-10-15):
VCO上网PSS和tran仿真的振荡波形应该是差不多的,可是我的放出来PSS波形是有的,但tran的输出电压波形却基本上是直线的。
有谁告诉我下这是为什么啊?

网友(2011-05-29):
也是感觉有点不太一样

网友:
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 什么时候用哪个呢?

网友(2011-11-14):
最近也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以前都是瞬态不振的时候认为是管子没有提供足够的负阻,最近看了一下PSS,发现居然输出波形是有的。而且PSS的ts时间设置得比tran的时间短。也不知道它这个PSS结果怎么得到的。望高人指教啊。
简单总结下问题:初始条件一样,瞬态不振,PSS振。为什么这么奇怪呢。。。而且只是某些控制点上。

网友:
下午研究了下,我觉得还是相信PSS。因为做tran仿真的时候,初始条件是你人为添加的,也许你的添加的激励信号并不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很好地触发VCO振荡,但是PSS稳态分析不需要你人为添加初始条件。它是根据你电路本身的特性来进行计算。在实际测试中我们知道,没有人为添加什么激励信号VCO就会输出信号的。理论上也知道,通常只要你满足条件,电路中固有的噪声也能让VCO起振的。
当碰到这种问题时,做tran仿真时,换一些激励的设置方式,也许两者的仿真结果就一样了。

网友D:
PSS准确!
tran仿真不适合仿真大信号电路,比如VCO, Mixer, Divider等。pss-td.pss中的波形只用于辅助PSS仿真,是最终PSS波形(一个周期)的起始状态。

11/14/2011
zwtang

网友:
    哇,大牛前来解答!学习学习

网友:
不是很认同,不适合仿真的原因呢?

PSS准确!
tran仿真不适合仿真大信号电路,比如VCO, Mixer, Divider等。pss-td.pss中的波形只用于辅助PSS仿 ...
引用 网友D:

网友:
tran仿真对DC初始条件依赖性很强。得到最终稳定波形需要很长的时间。
PSS和HB是频域仿真方法,只考虑一个周期的时间波形。但是,谐波成分可以根据要求设置。tran仿真频率范围为DC-无穷。tran仿真如何能够最终周期稳定结果呢?
另外,传统的tran仿真对大信号非线性考虑不够。

VCO的phase noise仿真,tran仿真就更不知如何处理,pss+pnoise就能够快速仿真得到。

网友(2013-02-22):
PSS准确!
tran仿真不适合仿真大信号电路,比如VCO, Mixer, Divider等。pss-td.pss中的波形只用于辅助PSS仿 ...
引用 网友D:

tran是非线性方法, 适合任何大信号电路 。至于tran和pss,没有谁比谁更准确,pss建立在tran的基础上,pss使用tran的稳态数据,它们不是独立的2种方法。

网友E:
唐教授基本上是错误的,下面详述:
关于“tran仿真对DC初始条件依赖性很强”。
这是再自然不过了,一个电路如果含有微分伏安特性关系的元件,例如电容,电感,或微分传递函数的组件,如VCO,它的通解是无穷的,只有指定初始条件,才能得到唯一解,不同的初始条件就有不同的解,即不同的瞬态响应,这是原理决定的,并非tran的缺陷,我们看到tran和pss瞬态波形不同,一个原因就是t=0时刻迭代的初值不同,如果时间足够长,电路进入稳态,tran和pss的波形是完全一样的

关于“PSS和HB是频域仿真方法,只考虑一个周期的时间波形”
HB是频域方法,PSS是时域法,准确说是PSS所使用的shoot射击法是时域法。

关于“tran仿真如何能够最终周期稳定结果呢?” “VCO的phase noise仿真,tran仿真就更不知如何处理,pss+pnoise就能够快速仿真得到。”
仿真器不断探测tran的数据(所有的节点电压及电流),一旦发现呈周期性变化时,即终止tran并储存最近的一个周期的数据,所谓周期工作点,然后进入第2阶段,线性化分析,对数据作傅里叶变换,转成频域,得到频谱。同样地,pnoise也是通过后处理从时域转成频域,我上面说的其实就是PSS的原理,一切都是从tran中来,tran和pss从来就没有对立过。

最后顺便说一下HB,HB是纯频域方法,使用正弦稳态相量法,直接求解节点电压及电流的复数解,它不需要tran,tran仅作辅助收敛用。所以如果讨论HB和tran谁更准确,则是允许的。

网友:
都是牛人啊,我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HB是什么方法的意思啊?

网友:
是的 初始起振时很不一样啊

网友(2013-04-26):
解答了一个我一直困扰的问题

网友:
请问一下,设计vco的时候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呢,我不太清楚,老是设计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牛人啊,讲得很清楚,现在明白了

网友(2014-12-10):
回复 网友E:

    按照你的意思,trans 的仿真机理也是基于PSS仿真吗?一直不清楚trans的仿真机理。

网友(2016-11-10):
回复 网友F:

    我觉得pss基于tran的仿真数据,但是tran并不基于pss吧。

网友:
对于LC vco而言
pss就是比tran要准

网友(2019-10-29):
我们比较相信tran,tran最真实各种仿真里面,如果没振就得看一些设置或者电路本身就没打到起振要求,minstep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唐教授基本上是错误的,下面详述:
关于“tran仿真对DC初始条件依赖性很强”。
这是再自然不过了,一个电路 ...

分析的恨透侧,学习了,请问有HB仿真的资料吗,我在cadence中的help中没找见详细的分析,谢谢啦!

网友G(2023-10-16):
引用 网友C:
VCO上网PSS和tran仿真的振荡波形应该是差不多的,可是我的放出来PSS波形是有的,但tran的输出电压波形却基 ...

您好,想请教您一下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H(2024-12-02):
引用 网友G:
您好,想请教您一下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您好,想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5-04-24):
引用 网友H:
您好,想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

您好!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hb和pss有波形但是tran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