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PC8641D硬件的一点问题。请帮助回答,谢谢

楼主(2009-05-03):
在设计基于8641D的板卡的时候,想通过jtag口找到powerpc但是试了几十次,仅仅有3次找到powerpc,其他都是报告错误。
经过检查以后,电源没有问题。时钟没有问题。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,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用什么JTAG仿真器呢?

网友(2009-06-29):
你可以量取jtag的测试信号,会不会你的线缆和接插件那边接触不好引起的。以前碰过。

网友(2011-04-10):
如果用风河的仿真器,trst#要下拉

网友(2011-09-25):
首先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第二你的硬件配置通过外部管脚怎么配置的
还有就是你有找到的情况 那就检查下上电的时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

网友(2012-12-08):
首先查下硬件配置吧,如果确认无误,就查看下硬件的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