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中完成版图后如何进行仿真?

楼主(2009-05-04):
cadence中完成版图后如何进行仿真?cadence中完成版图后如何进行仿真? 有朋友知道步骤吗  或者给个教程也行啊 应该如何操作呢?

网友:
版图提取,需要有相应工艺的版图提取规则文件,类似于DRC和LVS所用文件,再用DRC软件进行参数提取,得到网表进行仿真

网友(2009-06-15):
提参数后就是做后仿了,提参数工具calibre xrc(PEX),可在cadence下调用,然后得出网表,用仿真工具再仿真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(2010-06-06):
好像我没看懂

网友(2011-06-15):
我很迫切的想知道!!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eetop上下的,可以看看~

post sim_retouch.pdf

网友:
PEX,提取寄生参数,可以google,一般也可搜到~~

网友(2011-07-30):
楼上 给的好资料!!

网友:
用calibre view的话, 不是所有的电路都ok的, 有些不兼容的地方,要注意.

网友:
后仿真主要看你的模块规模大小,如果是模块级的后仿真,推荐使用calibre的pex生成calibreview,然后使用spectre仿真,也可以直接提取post sim网表用hspice仿,如果模块比较大的话,再如果使用的服务器资源不行的话,建议不要做后仿,跑不动。。。另外,最新的cadence提出了一种使用行为级建模的方式替代模拟模块,lz也可以参考一下,如果能写的出模拟模块后仿的行为级详细描述,也可以跑跑试试。

网友:
I want to know this Q.

网友(2012-12-05)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!!!!!!

网友(2014-05-05):
PEX,提取寄生参数

网友:
提取LPE参数文件,HSpice仿真。

网友(2014-07-09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如何看后仿的器件的静态工作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楼上好人!!!

网友:
建symple怎么建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参数提取后,接下来关键一步是什么,建symple怎么建?怎么调用symple呢?麻烦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(2014-08-19):
从来没搞过后仿。以前提数据都是用脚本。现在需要用到calibre或者assura。现学的,但是不熟。提出数据后,怎么查看也不知道!

网友:
太好啦,太好用啦

网友(2015-01-11):
好贴,好资料,学习了,拿分了

网友(2015-07-03):
根本就不会?

网友:
周星驰这

网友(2016-01-29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说的提取参数是用的cadence的工具吗?synopsys的star RC是不是也可以提取参数?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?各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?两个tool提取的参数文件是不是格式什么的也不一样,这样对做后仿的tool是不是有要求?刚开始学习,希望不吝赐教。嘻嘻

网友:
看你使用的后提取工具了, 规模小一点的话用 cadence 自带 assura 提取 extracted_r 或者 extracted_c view,然后使用Hierarchy Editor创建 config view, 调用extracted_r 或者 extracted_c view就可以仿真了。规模大一点的可以使用 calibre 的 PEX 生成 extracted_r 或者 extracted_c view,仿真与上面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您说的cadence行为级建模方式具体是怎样的?

网友(2016-10-25):
XUE XI YI GE

网友(2017-01-11):
非常需要能进行PCB仿真的工具,谢谢!

网友(2017-03-29):
还是很有收获

网友(2017-05-25)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一般来说两个工具用的比较多caliber和assura,都可以结合工艺厂的提取规则文件来进行版图提取,提取中你要规定是只提取寄生电阻和电容,还是只提取一种,一般来说高速电路需要提取寄生电阻和电容。另外,28nm一下的先进工艺提取时还要选择提取的工艺角,类似电容worst还是电阻worst,这需要结合测试结果和具体电路考虑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

网友(2017-07-06):
回复 网友D:

    请教一下 SMIC28nm 的PEX需要用到什么规则文件

网友:
回复 8# happygrass  不错的分享,多谢多谢

网友(2017-10-27):
EM仿真啊,生成gds文件,然后导入HFSS软件中仿真

网友(2017-12-17):
很想知道啊啊啊啊啊

网友(2018-06-14):
谢谢楼主,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,非常感谢

网友(2018-08-22):
十分感谢楼内的牛人!

网友(2018-11-24):
我也需要知道,求指导

网友(2019-05-22):
感谢楼主的问题

网友(2021-08-23):
看看楼上的可用吗?

网友(2023-02-09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是如何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