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仿真全差分放大器的时域特性?

楼主(2009-05-04):
反馈用电阻还是电容啊?
怎么接?
急啊
希望大虾们赐教

网友:
就看你闭环怎么用了,如果在sc 电路中,当然用电容。如果是电阻反馈,就用电阻(这不是废话...)。

网友:
只是看下的话就接个比例放大好了.最好是照着想要的应用方法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