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FPGA的差分输入

楼主(2009-05-04):
电路板上定义的时钟是差分输入的,但是在程序里面都变成了单边信号。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差分只是电气特性,是硬件指标;程序知识逻辑特性,是软件指标。。。。。。
是单端还是差分并不影响逻辑代码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You can use single end by ground the negative end.
OR FPGA IO convert differential pair to single signal inside the FPGA.

网友:
FPGA有专用的差分输入引脚,如LATTICE的FPGA.

网友:
差分对到FPGA内部就是一个信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