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如何使用hspice仿真VCO的压控曲线

楼主(2009-05-04):
请教:如何使用hspice仿真VCO的压控曲线

网友:
等待受教!

网友:
下个cosmosscope就简单了!

网友(2011-01-20):
.tran  0.1n  2u  300n   sweep  (控制电压节点名)  0.5    1.5   0.1
这句话的意思是  控制电压从  0.5V 扫描到 1.5V,步长是0.1V,每个点做一次 2us 的瞬态仿真,精度为0.1ns,并且从 300ns 开始输出波形

试试吧

网友:
参数分析,然后用计算器里面的frequency 函数,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