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中电路图的颜色问题

楼主(2009-05-04):
各位坛友好!我在cadence下输入电路图时,器件、连线以及节点都是黄色的,而一般的应该是节点、器件的端口是红色的啊。再看CIW的warning说一些颜色不能加载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还请赐教啊!

网友:
display.drf文件。

网友:
display,drf文件的问题,从其他用户那儿再拷一个过来就好了!

楼主:
可能是我的display.drf安装有问题,哪位兄弟能详细说明一下安装过程?谢谢了!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安装,找一个放在启动icfb的目录下面就可以了。如果手头没有,可以在安装目录找到的吧一个sample的吧

楼主:
太谢谢上面的兄弟了,我已按你说的方法,成功搞定了。

网友A(2011-04-05):
工艺库里面有个display.drf文件的,复制后放到启动目录

网友(2016-06-23):
这个方法有用,顶一个!

网友(2018-03-30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谢谢分享

网友:
display,drf文件的问题

网友(2018-07-10):
回复 网友B:

   如果有多个不同工艺,每个工艺所对应的display.drf文件都要放到同一个启动目录下吗?名字都重了,怎么切换不同工艺下版图和原理图的显示?

网友(2022-07-01):
引用 网友A:
工艺库里面有个display.drf文件的,复制后放到启动目录

所有的工艺库的display.drf都是一样的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