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一个小白问题

楼主(2009-05-04):
请问如何在Quartus中使用自带的10M OSC时钟?我在原件库中找不到这个元件阿。。。
编辑Block框图时碰到的问题,哪位大虾帮帮小弟?

网友:
是哪个型号的器件?

网友:
You need a reference clock for FPGA.
So you can not find an oscillator  inside.

网友:
是配置时钟么,那个用不了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