振荡器设计

楼主(2009-05-04):
大家好,我想做一个8M的振荡器,但不知道选用什么结构比较好。
RC振荡器很难做到这么大;
环形振荡器很难去控制;
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,请指教。谢谢。

网友:
频率不高,用环形振荡器就可以。
PS: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要看看你的規格啊!如: 頻率的variation及jitter等規格
才決定要用什麼架構的電路

网友:
环型的就可以,前一阵子刚tapeout一个!!!

楼主:
就是在环形回路里加入电阻与电容吗?
但环形振荡器不好控制啊,他随工艺影响比较大啊!

网友(2010-09-11):
支持用环形振荡器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