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能不能说下用哪种机顶盒比较适合液晶电视呀

楼主(2009-05-05):
谢谢大家了

网友(2009-08-12):
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..
一个原则,首先是牌子越硬越好...然后就是越贵越好,

网友:
那种机顶盒都适合液晶电视,不过视频端口互相相配最好,彩色最佳

网友:
当然是好的了

网友(2011-06-17):
都适合,不过分高清和普清

网友(2013-02-20):
机顶盒和电视是两个独立的物件吧?应该都支持吧

网友:
中国一般用卫星机顶盒接受卫星电视,在个别城市还可以用数字机顶盒接受数字电视,如:广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