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工艺文件

楼主(2009-05-05):
最近设计用到电阻。
想了解一下哪种电阻比较适合。但是文件看不懂,有没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。
还有rnposab和rnposab_ckt 所有结构材料是一样的,可是宽长一样,但电阻不一样。
下面是电阻的工艺文件。那些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

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啊。
先谢谢了。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
non-silicide n+ poly resistance
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*non-silicided n-type poly resistor
model rnposab resistor
//+VC1 = 3.70E-04 VC2 = -1.74E-04
+nonlinform=r coeffs = [3.70E-04
-1.74E-04]

//+JC1A = 8.23E-04 JC1B = -4.36E-08
//+JC2A = -1.45E-08 JC2B = -2.17E-13
+tc1 = -1.35E-03 tc2 = 2.29E-06 etch = 4.71E-08+ddw_rnposab
+tnom = 25.0 rsh = 271.6+drsh_rnposab
//+RINTC = 23.415 RINT0 = 9.5E-05 RINT1 = 0.00E+0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
non-silicide n+ poly resistance

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ubckt rnposab_ckt (n2 n1)
parameters l=0 w=0 devt=temp tc1r = -1.35E-03 tc2r = 2.29E-06
+dw = 4.71E-08+ddw_rnposab tref =25.0 rsh = 271.6+drsh_rnposab
//+vc1 = 3.70E-04 vc2 = -1.74E-04
+rjc1a = 8.23E-04 rjc1b = -4.36E-08
+rjc2a = -1.45E-08 rjc2b = -2.17E-13
+rintc = 23.415 rint0 = 9.5E-05 rint1 = 0.00E+00
+rinttc1 = -9.76E-04 rinttc2 = 1.70E-06
+rintjc1a = 1.20E-03 rintjc1b = -9.43E+2
+rintjc2a = -4.78E-02 rintjc2b = -8.34E+4
Rinta (n2 na n2 na) absrint_hdl wr=w etch=dw rshc=rintc rsh0=rint0 rsh1=rint1 rtemp=devt tc1=rinttc1 tc2=rinttc2 jc1a=rintjc1a jc1b=rintjc1b jc2a=rintjc2a jc2b=rintjc2b tnom=tref rminvcoef=0.86
R1 (na nb na nb) polyres_hdl lr=l wr=w rtemp=devt etch=dw tc1=tc1r tc2=tc2r jc1a=rjc1a jc1b=rjc1b jc2a=rjc2a jc2b=rjc2b rsh0=rsh tnom=tref rminvcoef=0.84
Rintb (nb n1 nb n1) absrint_hdl wr=w etch=dw rshc=rintc rsh0=rint0 rsh1=rint1 rtemp=devt tc1=rinttc1 tc2=rinttc2 jc1a=rintjc1a jc1b=rintjc1b jc2a=rintjc2a jc2b=rintjc2b tnom=tref rminvcoef=0.86

ends rnposab_ckt

网友:
我看不懂,我顶 一下,我过后过来学习 一下。怎么搞的

网友A:
不同的电阻类型其特性有所差别,比如说方阻、温度系数、工艺偏差等,具体选用什么样的电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,关于其特性的说明一般与SpiceModel工艺文件在一起有一个PDF文档,里面会有该工艺下的电阻电容特性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的电阻类型其特性有所差别,比如说方阻、温度系数、工艺偏差等,具体选用什么样的电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,关于其特性的说明一般与SpiceModel工艺文件在一起有一个PDF文档,里面会有该工艺下的电阻电容特性说明 ...

98

谢谢!
比如说:+VC1   +nonlinform  +JC1A

这些代表什么意思都会讲吗?
我回去再找找看。

网友B:
一般集成电路中的电阻不只有电阻值,还有温度系数、电压系数等,看你的模型采用了子电路形式,还考虑了寄生效应,比较全面。
选择主要看电阻大小,大电阻采用方阻大的电阻类型,否则太占面积。另外如果是基准类电路还要考虑温度系数的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集成电路中的电阻不只有电阻值,还有温度系数、电压系数等,看你的模型采用了子电路形式,还考虑了寄生效应,比较全面。
选择主要看电阻大小,大电阻采用方阻大的电阻类型,否则太占面积。另外如果是基准类电路 ...

谢谢!
我就是要考虑很多东西,才去看电阻参数,看看选择哪种电阻好。

网友(2010-04-22):
我过后过来学习

网友(2014-11-23):
这个主要看你的关注点:
电阻的精准度;温度系数;电压系数;寄生电容;寄生电感等综合衡量。当然你心中得有判断哪个参数对你的设计最关键!

网友(2016-10-25):
TC1表示一次温度系数,TC2表示2次温度系数,用在基准电流源设计,可以抵消温度系数。想知道这个文件怎么看的?

网友(2017-08-11):
最近用到一个电阻,电流电压是个曲线,很困惑

网友(2022-05-26):
一般用带ckt的,有三端电阻的用三端口电阻。
会把寄生电容带进去,但是之前遇到过,将第三个端口接到AVDD,提出来第三个端口是地的问题。当然这是另一个rule的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