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电源设计 - 电感选型

楼主(2009-05-05):
请各位朋友谈谈DC-DC设计中电感选型方面的经验和知识,先谢过各位大侠

网友:
没看到啊,在哪里?

楼主:
从网上查了一部分资料看了看,不是很透彻,还是等大家的恢复吧!!!!

网友(2009-08-03):
我也要一起學習~

网友:
核心单元是什么呢??

网友:
与设计的电流值,开关频率有关系,还要考虑散热.在任一款DC-DC芯片中都有给出公式!

网友:
如果你想读一读基础知识,比如看看这个:

http://ocw.mit.edu/NR/rdonlyres/Electrical-Engineering-and-Computer-Science/6-334Spring-2007/LectureNotes/ch6.pdf

电感大概需要确定这些参数:
1、电感值。通过开关频率、允许电流纹波大小(比如30%)来确定。
2、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。通常这个由铁芯的饱和磁通决定。有些时候(特例,空心电感),它由铜丝决定。
3、ESR。由允许耗散的能量、散热情况决定。
4、还有一些别的,比如体积。。

网友:
搭车问问

网友:
电感选型很重要!

网友:
同样期待,
一直没有认真吃透!!!!!!!!!!!

网友:
一直没搞懂这个电感的真实作用

网友(2009-09-27):
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吧

网友:
大家讨论讨论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

网友(2009-11-01):
回复 网友A:

楼上的朋友说的是啊,电感还是很重要的

网友:
如果是VRM还要考虑电流变化率

网友:
这个电感是用来储能的,当DC/DC芯片开关断开时,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,释放自身的能量,维持电流的正向流动并逐渐衰减。原理上应该是这样吧,但选型还是不会,通常根据器件手册来选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记得根据输入输出电压、纹波电流还有一个啥因子算的吧。。。

网友(2009-12-03):
I think the rating current of inductor and it's impedance are very important paramet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 using inductor for power supply

网友(2010-02-03):
正在研究,等高人指点

网友:
假如你电路上的参数已经算好,各铁芯厂有程序可以帮助你设计电感,如micrometal网站http://www.micrometals.com/http://www.micrometals.com/downloads/MicroRelease_Nov2009.exe就是它们的设计程序.

网友:
补充一下,电感的感值是会因为直流电流的流动而减小的,若你使用了一些高阶技巧如零点补偿等来做相位补偿,记得要考虑满载时电感值变动而产生的主极点变动. 铁芯厂的程序可以计算出在不同电流时其感值为何,很有用.

网友(2010-03-24):
我有一个疑问:电感和输出电容组成滤波电路,我看有些文档在介绍补偿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滤波电路的极点,不知道这个极点和电感的选型是否有关系?那么如何确定呢?